关于FX系列PLC的点动问题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8-04-11):
是这样的。
目前分别点动上升和下降,设置了位置极限,但是没有装开关,每次上升或者是下降到极限位置时,都会超出几十个脉冲,那么该如何消除这几十个脉冲呢?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威纶通触摸屏的时钟有没有断电保持功能?这个时间不会每次断电都要重新输入吧?还是说可以跟随PLC的时钟?要是可以跟随PLC的时钟的话应该怎么设置呢?
触摸屏型号是TK6051iP,感谢

网友A:
加我问微信18036098597教你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