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Q系列,直接上运动定位模块,看了一天基本没看懂?

楼主(2018-04-11):
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推荐啊!

网友A:
我也初学Q系列的PLC,一起学呗
没问题,加个微信吧!我的18705598986

网友B:
设置好相关参数,然后给个启动信号。
具体设置,下载你定位模块的说明手册,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C:
一天就会了,高手满大街都是了
以前做过伺服,看Q系列都不明白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看看视频教材多动手,可以一起学习qq 724438166
运动定位模块哪有视频啊?

网友E:
你都开始了,我还没开始呢
都已经落伍了!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
自我解救

楼主:
看了四天,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G:
我还在用QD75模块呢,QD77的还没用过

网友H:
三菱运动模块由QD75Mn是链接MR-J2系列伺服的,QD75Dn是差分输出,链接J3伺服,QD75Pn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链接MR-J3的这几个模块都是脉冲输出类型,还有光纤输出的有QD75MHn可以接MR-J3-nB伺服驱动器,你下载这些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不是太难,初学有几个难理解的接口就是端子定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