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什么替代的

楼主(2018-04-11):
这个有什么可以替代

网友A:
软起动器,有点小贵,不能修一下吗?

楼主:
里面烧的太厉害了

网友B:
用变频器代替

网友C:
对,用变频器代替,一次解决问题

网友D:
如果功率不超过15KW,用接触器启动

网友E:
西门子软启动器。软启动器好多。

网友F:
要便宜一点的选正泰软启动器。

网友G:
功率不算大,国产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