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请问附件图= L = L并行= L = L这几行何种意义

楼主(2018-04-11):
请问附件图= L = L并行= L = L,及下段
这几行何种意义
能帮解惑吗各位师傅

网友A:
Sir,他们使用了不同的寄存器。
就好比,你左手等于5根手指,同时右手也要5根手指

网友B:
楼上大神正解通俗易懂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ir,他们使用了不同的寄存器。
就好比,你左手等于5根手指,同时右手也要5根手指
很有台湾风格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两种条件

楼主:
先看上面图是这样吧

网友E(2018-09-21):
L表示双字,即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