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我这有一个禾川的触摸屏,只能在开机欢迎界面,不管怎么点都点不动,是触摸屏坏了吗?没有相应的设备进行检测,大佬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求分享!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A:
查一下PLC通讯线

楼主:
按道理来说,不管我接不接PLC,应该都能进去触摸屏系统吧,顶多就是通讯不上,现在是系统都进不去,只是显示禾川触摸屏的画面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PLC通讯线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关掉电源,一直按住触摸屏,然后重新上电,手不要松就可进入系统界面

楼主:
试了,没用,是不是触摸屏坏了?
引用 网友B:
关掉电源,一直按住触摸屏,然后重新上电,手不要松就可进入系统界面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C:
禾川没用过,是不是需要下载系统程序?

楼主:
不知道啊,我也没接触过,第一次接触
引用 网友C:
禾川没用过,是不是需要下载系统程序?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