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导电塑料电位器(精密位移传感器)
安装、使用说明书

1 概述
    导电塑料电位器是一种以电压输出与轴旋转角度或轴直线位移为线性关系的位移量传感器。其特点是精度高、寿命长、输出平滑性好。可用于位置反馈、位置检测、电平调节等检测与控制系统,是一种理想的精密角位移、直线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结构主要由导电塑料基体、电刷(片)、随动轴、壳体等组成。
    角位移传感器有单联、双联二种。其电信号引出一般均采用接线柱形式。
    直线位移传感器的电信号引出采用标准航空接头(WDL系列、WDL-B系列)和插接式接头(WDL-M系列)形式。
2 安装使用
2.1 角位移传感器是以本身的安装凸台定位,用螺钉固紧在金属板上(见图1),然后将随动轴与旋转体中心连接;

2.2  直线位移传感器安装采用支架固定的形式,然后将随动轴与被测移动物体相连;
2.3  位移传感器的接线见传感器上的接线示意图(其中“1”=传感器的零相位(共用),“3”=传感器的输入端,“2”=传感器的输出端),接头上均标有 1、2、3与示意图对应;(导线引出式传感器:红=1,黄=2,蓝=3)。对带自动回复功能的M系列传感器(WDL-MT系列),零位“1”与输入端“3”对换。
2.4  位移传感器的输入与输出均为模拟量的直流电压信号,并且其输出电压的大小是由输入电压的大小来决定(如:输入5V,其整个量程的输出即为:0-5V;输入10V,其整个量程的输出即为:0-10V,以此类推)。客户若需要电流输出,可以加配公司开发的位移电流转换器(标准两线制:24V输入,4-20mA输出)。
3 注意事项
3.1 位移传感器在安装前,用户不要擅自拆卸、改装(包括撕去商标、在轴与壳体上进行加工、松动螵钉、转动固紧环位置等)。位移传感器在安装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以免碰坏引出端;
3.2 位移传感器在接入线路时,应严格按照传感器上的示意图。特别注意“2”端严禁接入输入电压,否则烧坏传感器基体和引线;
3.3 通过位移传感器的电流推荐为2mA,最大不超过1OmA;
3.4 位移传感器的外部接线应焊接在引出端的腰槽处,尽量不要焊在引出端的顶部。焊接时,应使用不大于45W的铬铁,焊接时间应小于5S。在焊接及未冷却透时,不应拉动导线,以免电刷丝或整个引出端被拉出,甚至脱落。焊接时尽量少用焊剂、焊油,时间要短,避免焊剂蒸气通过引出端(绿色)进入传感器内部,导致蒸气冷却后沉积在电阻元件表面造成等效噪声电阻变差,甚至开路;
3.5 位移传感器的随动轴与其它机件联接时,应注意轴心线要保持在一直线上(包括工作状态),如轴心线有偏差存在,建议使用万向接头或波纹管等转接件,以免传感器出轴弯曲变形,损坏其他器件,从而影响正常使用;
3.6 对直线位移传感器,应防止超量程范围使用,以避免造成损坏传感器;
3.7应防止溶剂和腐蚀性气体对位移传感器的侵袭。防止金属屑或其他粉末进入位移传感器;
3.8 传感器在通电时,注意不能用万用表的电阻挡、电流档去测量电位器电压;
3.9 对上述原因造成位移传感器的故障,生产厂不负责保修服务。
4 用户须知
4.1 精密位移传感器的外加电压,应保证在额定功耗范围内。这里注意额定功耗是指电位器在环境温度为-55~7O℃时的允许功耗,当使用温度超过7O℃时。应按图2曲线降低功率使用;

4.2  精密位移传感器传感器的精度是指输出持性的符合性精度,而不是总阻值的偏差精度。精密位移传感器的线性精度采用独立线性度,以负载开路时测试计算为准。独立线性度的计算方法:采用目前电位器行业通常方法,先测定前后有效电压作两端点,确定理论电行程、两端点的连线作参考直线。最大偏差范围(正的最大偏差与负的最大偏差绝对值之和;正的最大偏差与0或负的最大偏差与0)的一半,作为电位器线性偏差;(参考标准:GJB1865,MIL-PRF-39023D)
4.3  双联角位移传感器的安装结构及尺寸、测试标定点一般都以基准联(第一联)为准。同步精度一般是指在某一标定点处二联输出电压差值与外加总电压的百分比(二联外加总电压相同),而不是指所有测试点的同步误差。标定点一般选择起始点或中点(理论电旋转角的中点)。同步精度一般为1%,也可按线性精度的等级。
4.4 位移传感器的生产工艺决定了,传感器的两端均存在“死角”。所以在测试和使用过程中,必须注意避开两端的“死角”。该“死角”位移量并不计入有效电气行程之中。

                                            上海天尧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51111285

网友A:
最近正在找一款位移传感器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不管怎样你的贴发表了

网友C:
找不到头绪混吧

网友D:
这种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只适合低速移动的机构和动作不频繁的机构,对于动作频繁且要求移动速度高的机构来说,这种接触式的传感器的寿命很短的,以前的一些客户都用这种的,但是基本上用不到半年就不准了,有的可能个把月就得换一根。

楼主:
楼上用的一定是丝网印刷的基体,热压成型的基体响应速度可达5m/s,使用寿命上千万次额。

网友E:
精密位移传感器,基恩士与英国ORBIT
膜拜高手

网友F:
怎么才能升级,现在还是实习会员

网友G:
什么类型的位移传感器,激光的?还是什么的,欧姆龙的可以啊

网友H:
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