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我这有一个禾川的触摸屏,只能在禾川的开机欢迎界面,不管怎么点都点不动,是触摸屏坏了吗?没有相应的设备进行检测,大佬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求分享!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A:
用电脑连接试试,有可能触摸板坏

楼主:
这就尴尬了,我没有相关的软件和线缆,公司只有唯一的一台机是禾川的触摸屏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连接试试,有可能触摸板坏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软件到禾川网下载,通讯线去买一条

网友C:
通电重启之前一直按住触摸屏触摸区就可以进入系统

楼主:
试了,没用
引用 网友C:
通电重启之前一直按住触摸屏触摸区就可以进入系统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