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如图,做一个玻璃仓自动化机构,也就是把玻璃放进每一格栏栅中,每一格栏栅间距一样,一层有N个栏栅,一个货架有3层。玻璃是用4个伺服充当机械手上料,有地轨伺服、升降伺服,送移伺服(把玻璃送进栏栅),夹紧伺服(玻璃尺寸不同位置要调整),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像这样连续的抓玻璃、放玻璃的重复动作,而且是等分位置的程序应该怎么去设计程序结构,用什么指令好一点(FX5U)。

楼主:
货架上的栏栅

网友A:
看你自己的思路啊,我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用程序循环,每次循环之后把上一个位置加上间隔距离就是下一个位置啦,具体怎么实现每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

网友B:
超简单啦 知道一个其他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简单啦 知道一个其他就知道了

我也是这个想法,我只想问问各路大神有什么其他高大上的结构

网友C:
二楼的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