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q系列逻辑cpu和运动CPU的区别

楼主(2018-04-11):
新人求学,大神求指教,听人说cpu有逻辑cpu和运动cpu,不知道三菱plc在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逻辑CPU就是做逻辑运算的,运动CPU拿来做定位控制的,两者的联系就是,逻辑CPU把数据和启动信号传给运动CPU,然后定位就交给运动CPU不管拉。定位完了把数据和信号反馈给逻辑CPU,一个控制系统可以没有运动CPU,但是不能没有逻辑CPU。
谢谢啦,那运动cpu类型的对应的是哪些模块啊,定位模块?那些模拟量模块呢?比如测电流的,温度的,这些又是什么关系?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