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 模拟输出控制燃气比例阀的问题 急!!!!!!!!!!!! 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8-04-11):
小白是初学plc 用的是三菱plc 48mr 想通过 plc模拟输出直接控制燃气比例阀的比例阀自动调节火量大小,遇见的问题是 模拟输出的电流是4-20ma,但是网上查到的燃气比例阀的比例阀控制电流都是20-300ma左右的电流,plc输出的模拟电流根本启动不了比例阀,求大神给个思路方法,急急急!!!

网友A:
给燃气比例阀配个放大板!放大板信号输入IN:4~20mA,输出OUT:0~1A,
有没有具体的牌子型号可以推荐的
下载积分:+2(w523109786) 真诚感谢!

网友B:
直接問廠商

网友C:
用电比例阀放大器,最大可以把4-20mA转成0-1A,而且输出电流的最大/最小值和输出电流的增减斜率都可以调整的,也就200块左右。
有没有具体的牌子型号可以推荐的
下载积分:+2(w523109786)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用过的有:MD-1系列比例放大板,附件是说明书。
下载积分:+1(yongboy)

网友D:
找厂家要
清风明月

网友E:
选用 放大板 做中间转换啊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F(2018-06-01):
这问题不错,学习
拼拼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