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PG怎样接线编程(软元件编号怎样写)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8-04-11):
计划选3个FX3U-1PG,但不知道软元件怎么命名,怎么接线,求大师解惑

网友A:
三菱电机自动化官网就是速度超级慢,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懒得维护还是什么其他原因,那里硬件手册、编程手册、通信手册、定位手册都有。
FX3U-1PG怎样接线编程(软元件编号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