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8-04-11):
站号从零到FF全试过,就是侦测不到。线灯也亮,电脑也检测到了USB插孔是4

网友A:
用软件通讯用默认值是没有问题,
检查一下线,和端口设置。

网友B:
在另一台电脑通讯PLC试试

网友C:
通讯端口502

网友D:
通讯线拔了 重新插再试试 台达有这种现象 通讯参数是9600,7,E,1 站号默认的是0 不行就重启电脑

网友E:
通讯线有问题吧

网友F:
PLC有问题也是有可能的,前段时间我就碰到过,plc坏了,是DVP-SC12的

网友G:
重启电脑试一下?
诚交工控友

网友H:
线是好的吗

楼主:
你们说的我都试过,只是我这PLC是旧的,但是好用,我刚从设备拆下来的

楼主:
发帖也没用,这上面似乎解决不了问题,我都发了半个月了
清风明月

网友I:
PLC开机是否可以和HMI正常通信 HMI是否是台达? 如果是台达HMI 采用通过HMI 去对PLC 进行连线测试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J:
建议先检查一下编程使用的计算机,端口设置及通讯设置是否正常。也可以换一台计算机试一试,再检查一下通讯硬件是否连接正常,通讯线缆有没有损坏。如果这些情况都排除,没有问题,检查一下设置的通讯参数是否正确。建议单独使用通讯测试软件做一下通讯测试,看看有没有返回值

楼主:
[upload=2] [upload=3]

楼主:
[upload=1] [uploa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