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我这有一种机器,原来用的是2KW  7.7N.M的伺服电机。由于机器转速不高,精度要求也不高。为了节约成本,想换成闭环步进电机,不知道该选什么参数的电机,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A:
好像目前没有能到2.KW伺服这么大的步进吧?除非足够的减速机

网友B:
直接拨打供应商电话,他们最爱解决这类问题,做事要找对人,才能提高效率!
QQ:569456723

网友C:
看步进电机的转矩曲线,一般步进电机的转速要控制200-300转/分钟,根据转矩曲线上在这个转速区间的转矩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一般低压步进电机(DC48V以下的步进电机)的转速在超过200转/分钟之后,转矩会直线下降,而高压步进电机(DC48V以上或交流步进电机)的转速在300转/分钟以上的时候转矩才会有明显的下降。

网友D:
找供应商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