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任何配置

楼主(2018-04-12):
各位早上好,今日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现有电脑400台,每台电源600瓦,5台5P吊顶空调3KW/台左右,总功率四百多千瓦。电源进三相。配4*150+1*70电缆如何

网友A:
400KW,150平方的电缆不够。400台*0.6KW=240KW,5*3KW=15,加起来255KW。

楼主:
是我说错了 。是总功率260KW左右,算下来接近500A了。要配4*240+1*120吗?还没配过这么大功率的电缆。欢迎大家参加讨论,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B:
用185的线

网友C:
150的线只是刚好,如果线太长,就不行了

网友D:
建议你先按照三相平衡的方式把用电设备分配一下,然后再算一下每相的估算电流,然后在选电缆,而不是直接按照总功率算电流。

网友E:
感觉3*70+2*50就可以了。单相设备平均分配到每组上,设备又不会同时满负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