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如题,伺服不能使能是什么原因啊,程序强制全轴ON,没有反应

楼主:
紧急停止怎么关闭啊,目前外部没有任何接线,只有光纤一根线

网友A:
有个端子还是要接的,好像是CN3,看情况,你肯定还有很多参数没有设置!
QQ:569456723

网友B:
不用接 设参数

网友C:
在这里,,,,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我的强制停止PR82设置为无效了,然后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接 设参数

关于强制停止的参数我全都设置成无效了,然后还是这样

网友D:
学习学习,,,,,这些都还没接错到。

网友E:
停止信號設負 邏輯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止信號設負 邏輯就行啦

我找这个停止信号的负逻辑一直找不到,怎么设置啊,大神

网友F(2021-12-29):
我也跟你一样,刚拿到FX5SSC/和JE-B不能使能

网友G:
建议把伺服参数先初始化,再更新
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