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8-04-12):
高手们给分析一下,计数器c243是先传送数据到d12后复位置0吗

楼主:
s1 和M1接通的条件下,是先传送数据,再复位吗,请大神解释一下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对,左往右,上到下
真诚感谢!

网友B:
应该把RST C243的线在M1右边接下来,不然如果S1在M1的前面通,是先复位再传
真诚感谢!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D:
先传后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传后复位
如果S1通了之后M1才通的呢,除非是两个同时通,或者M1先通再S1通的

网友E:
先复位后传!

网友F:
同意4楼

网友G:
2楼已经说了,先传输数据,再复位。
T型节点会执行压栈动作,把你的梯形图编译成指令就会发现:
1,LD S1
2,MPS 压栈
3, AND M1
4, DMOV C243 D12
5, MPP 出栈
6, RST C243
你用三菱梯形图编辑,然后编译后看指令就知道了。
但一般不建议这样编写。

网友H:
应该是先传送后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