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好几个都这样,新的欧姆龙PLC,输出灯亮,但是测量和公共端都是不通的

网友A:
你买的可能不是继电器输出的  或者你量的那个点跟你那个公共点不是一组

楼主:
晶体管的,买了一批,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扩展也有些不行,郁闷,所有公共端都试过了,不行的,从未遇到这样的,打电话欧姆龙技术支持的过来也没解决,说要等另一个过来搞

网友B(2018-05-29):
可能买到二手翻新机!没什么好弄的了!直接换供应商!

网友C:
一手新机不会是这样的,要么翻新机,要么测量的不对

网友D:
翻新的也不应该呀,我工作十一年当中也会偶尔碰到过一,二个输入输出灯亮却无效的点,几乎很难见到这种事

网友E:
你的公共端连com端了没?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2018-09-27):
工作十多年也就碰到过一个点 也是新的模块。换个点立马解决

网友F:
建议你以后碰到这方面的问题,直接测电压。

网友G:
长见识了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H:
引用 楼主:
晶体管的,买了一批,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扩展也有些不行,郁闷,所有公共端都试过了,不行的,从未遇到这样的,打电话欧姆龙技术支持的过来也没解决,说要等另一个过来搞

晶体管测通断不行哦   你要测电压

网友I(2018-11-10):
楼上正解.测电压靠普

网友J:
测量方法不对吧,当成继电器测量了。
欧姆龙有输出灯亮,点位和公共点不通,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