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U盘上传文件

楼主(2018-04-12):
插入U盘后显示盘符,但不显示子菜单是怎么回事?就是usbdisk下面没东西,点开usbdisk前面的加号也没有

网友A:
换个U盘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把U盘格式化

网友C:
要在触摸屏下载或者上传的U盘不能是制作了系统启动盘的U盘!

网友D:
这个要在U盘的根目录下建立一个非中文的文件夹,然后插入屏的USB接口,按屏提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