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居然这样!!!!

楼主(2018-04-12):
位状态设定里面只有写入地址,没有状态读取地址?
第一次用,有用过吗?请教下?

网友A:
有的,你看下手册

网友B:
元件选错了,要选位状态切换开关!

网友C:
不要激动,多看手册

网友D:
按键不就是写入的。

网友E:
多看手册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网友F:
你选的元件就是只能发出指令的用,当然是只有写入功能了。

网友G:
UC请你来上班~~~~~~~~~~~~~~~~~~~~~~

网友H:
位状态切换开关

网友I:
哈哈资料没看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位状态切换开关里面,选上写入/读取使用不同地址。就可以随便用了。

网友K:
手册很好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