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关于西门子PLC的问题

楼主(2018-04-12):
给位大神本人会三菱plc编程现自学西门子plc编程。遇到一个问题是不会使用数据寄存器。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使用的是西门子的哪个系列的?
S7-200、S7-200Smart的数据存储区一般使用V,字节形式的是VB、字形式的是VW、双字是VD;
S7-300、S7-400、S7-1200、S7-1500的都是使用的DB(DataBlock)块,相当于一个程序块,在DB块内部自定义数据存储区的名称、数据类型。
当然,如果你要使用的数据存储区不需要掉电保存的话,也可以使用M,格式和S7-200的V的使用格式是一样的,字节格式是VB、字格式是VW、双字是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