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请教大家
FX3U或3GA只有三脉沖输出点,如要控制6台伺服电机,要加什么硬件

网友A:
扩展模块

网友B:
两个3GA!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C:
简单点就买两台。走通信。小型机是这么玩,速度一般

网友D:
老的3U可以带8个1PG模块,看你能找的说明书吗?

网友D:
估计现在很难买到1PG模块,这06年就在国内主推的。

网友E:
直接换个支持6轴的FX5U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估计现在很难买到1PG模块,这06年就在国内主推的。

不难,上个月刚买3个FX3U-1PG,1680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个支持6轴的FX5U吧

5U能支持6轴了?

网友G:
2个3GA并联构成6轴 前提是你没有插补动作 不然就不能这样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5U能支持6轴了?

好像是支持12轴,内置4轴,加模块可以最多支持12轴。

或者用CC-Link IE Field Basic,不用模块,直接走以太网。伺服需要MR-JE-C,这样最多10轴。

网友H:
用两台plc做,各控制3个,PLC之间可以是通讯或者输入输出接口控制,我用了好多了!成本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