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们的不吝赐教(小白学习)

楼主(2018-04-12):
如何用接近开关加一个FX1N的PLC和台达变频器VFD-L。可以让马达的转速感应到一个接近开关(NPN型)以后运行另外一种转速。有两个接近开关,一个感应到是启动正转,一个感应到需要慢速停下来(不用变频器自带的减速时间功能)。如何接线,如何接线,如何接线 电工刚转行学习自动控制。谢谢大哥们的不吝赐教。

网友A:
变速需要用到多段速,参考说明书设参数;启动方向有他的正反转触点,通过外围控制回路来变换,至于怎么接线,看说明书;至于不用变频器的自生加减速时间,SF还需要一个加减速过程!
谢谢!你们说的有道理!不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用自带的加减速!

网友B:
我很好奇不用变频器的加减速不是把简单的复杂化?
谢谢!你们说的有道理!不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用自带的加减速!

网友C:
那你需要模拟量模块了吧 还是用变频器自带的加减速设定吧
谢谢!你们说的有道理!不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用自带的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