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小弟新手~现有一块GP2501-SC11触摸屏~PLC是MASTER-K300的,用的PRO-PB3软件(PLC软件驱动安装完了),触摸屏程序上载 后打不开,帮我看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上传程序

网友B:
应该是文件坏了,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程序是我从触摸屏上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是我从触摸屏上传的
工程-新建-(设备/plc机型设置)-传输-接收画面,出来就是这样的程序,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烦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