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0ssc模块

楼主(2018-04-13):
PLC为三菱5u的加了一个40ssc的模块 在块启动数据中 采用条件启动方式 他条件中的缓冲储存器地址是什么 怎么与参数进行判断

网友A:
在模塊幫助就有說明了

楼主:
补充问题 他的判断方式是伺服当前进给值与设定脉冲数之间进行比较 做出判断 但是如果采用等待启动条件 条件满足执行 不满足等待满足后执行 但是他的条件是当前进给值 怎么让他满足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