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我用三菱plc和伺服驱动器,编程后运行有时候实际行程不够,断电重启后又正常一段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也有可能是山寨PLC

楼主:
它有两个轴,开始是x轴走不到位,把x轴速度调下来就好了。后来是y轴,调速度没什么作用。尝试用位移值比较设定值来控制轴使能,却经常走过头了。

网友B:
特别注意,FX3U多轴的时候,启动时刻同时启动会丢脉冲。一般都是一个轴启动0.1秒后启动另一个轴。

网友C:
伺服本身就有干扰源,所以看电机是否运行平稳,有异常调下刚性。

网友D(2018-05-17):
看下发送脉冲和接收的脉冲一致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下发送脉冲和接收的脉冲一致不

大大,我不是樓主,但我有類似的問題,想請教你,要如何查看發送脈沖和接收脈沖不一致

謝謝

网友F:
请你说明问题的时候 说出你的配置和方案,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G:
我也想学

网友H:
看一下每转的脉冲数是不是过少这个脉冲数最发要大于3000以上。过小的话增加精度。电子齿轮比是否正确。

网友I:
问这种问题说说明水平还没到家。

网友J(2018-07-07):
引用 网友E:

大大,我不是樓主,但我有類似的問題,想請教你,要如何查看發送脈沖和接收脈沖不一致

謝謝

我以前把一个plc脉冲输出到高速计数器看了下果然是一样的。

网友K:
我以前就遇见过,三菱电机走绝对位置。跑百十个来回位置就慢慢偏移。最后只能用AB相记脉冲,实时计算才可以。

网友L:
1. 伺服参数里面的定位完成脉冲范围,看是不是偏大;
2. 伺服的刚性、增益等参数整定一下;
3. 检查一下脉冲线,是不是有虚焊的现象;
4. 如果可以的话,模组处脱开电机,用拉力计来回拉空模组,看一下是不是机械装配的时候丝杆的同轴度有问题,导致电机在某个位置上发生轻微卡顿导致的。

网友M:
先用高速计数器监控下实际脉冲和所发脉冲数是否一致。走不准有很多种情况。1,程序问题,2机械结构问题。3.干扰问题。

网友N:
我以前用松下的遇到过走不准的现象,三菱的应该不会,但是好多人说也遇到过三菱走不准的,大多都是外部有干扰,还有3U的PLC也有水货。

网友K(2018-10-29):
其实不是走不准,因为如果你用3U的PLC ,最大的脉冲也才200K,但是伺服里面设置的是4M的,你切换成500K就可以走准确的。实际测试过好像是PA14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特别注意,FX3U多轴的时候,启动时刻同时启动会丢脉冲。一般都是一个轴启动0.1秒后启动另一个轴。

不可能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其实不是走不准,因为如果你用3U的PLC ,最大的脉冲也才200K,但是伺服里面设置的是4M的,你切换成500K就可以走准确的。实际测试过好像是PA14的

这个说法应该比较靠谱,以前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