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为什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8-04-13):
我笔记本刚装了新系统WINM764位的,打开三菱编程软件,安装软件,打开,点击“SETUP.EXE,无法打开,再按还是不动,软件是从工控家园里下的,没装系统前还能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安装软件到另一台电脑上试试,如果不行,重下载

网友B:
我的也是安装不了8.86的软件,也是点击“setup“无反应,楼主安装好了吗?

网友C:
把电脑上其他娱乐的软件都卸载掉,我开始也装不了,无意中把爱奇艺卸载后就可以了,楼主你试看看!

网友D:
系统跟这软件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E:
重做系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装GX WORK2或者GX WORK3
如果是GPPW,里面有个环境要先装一下。

网友G:
可以在官网注册个账号,在官网有最新的版本可以下载的

网友H:
是不是安装包不好?

楼主:
系通有问题,充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I:
64位系统要装8.86Q的版本

网友J:
在工业库下载有安装指导的

网友K:
把杀毒软件都关了,先点击安装环境再安装试试呢,我官网下载的这样安装的可以的!!

网友G:
去官网下载呗

网友L(2018-10-07):
我的是下载的最新的 官网下载 点击setup 无反应 关杀毒软件也不行 已经先安装了 work2
钟表1234

网友M(2018-12-26):
我装了work3 搞的我work2挂了提示内存不足都重新装几次了还是不行,注册表也删了。反正现在1安装就会自动安装生成一个之前的路劲名称安装文件怎么都改不了。各种c盘和其他盘的安装文件删除了也没用0 0. 到底要咋样才能卸载干净。

网友N:
系统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