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

楼主(2018-04-13):
个人觉得不仅仅学习plc编程就行了吧,是不是还有其他很多外围姿势需要学习,比如设计电路啊,视觉系统啊等等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姿势再多也是卖骚,,,知识是要多学习的
下载积分:+5(restart2002) 人才

网友B:
姿势再多也只能爽一时,知识多才能赚到钱并获得尊重。
下载积分:+1(restart2002) 淫才

网友C:
也是在想要学什么好!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目前我们公司涉及到labv ..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D:
太多了,伺服控制运动控制,视觉测量,视觉伺服,都学杂了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你说的这些都没有听说过 ..

网友E:
涨姿势了

网友F:
感觉学就要学精呀,光会PLC编程不行的

网友G:
像嵌入式什么的都得学,感觉电气自动化涉及面太广了

网友H:
姿势不能太多,消耗体力!
知识可以更多,节省体力!
芝士可以多点,味道更好!

网友I:
学不完的,只能说精通一两种,其它为辅。

网友J:
先学会爬行,再直立行走,再试着参加校运会,有条件参加市运动会~~~~~好高骛远接错线~~~

网友K:
传感器种类太多,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要会啊,用到的时候看说明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