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如果我用PLS2来做定位,PLS2 #0 #0101 D10 D16 . 这里面D14 D15为脉冲输出量,实际是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我想把D14来变址,怎么给这个D14加变址寄存器。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看清楚指令说明,这是固定的(S1+5,S1+4),你要变定位数据可以执行PLS2指令前传送到对应的寄存器(传送源可以变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指令说明,这是固定的(S1+5,S1+4),你要变定位数据可以执行PLS2指令前传送到对应的寄存器(传送源可以变址)

谢谢,这个指令的功能还是有限的!

网友B:
用其他寄存器  转换后传送到14 15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