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符号的疑惑

楼主(2018-04-13):
大神们,像一些电气符号,比如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旁边有个圆弧,动作方向是圆弧指向圆心,通过这个可以判断这个触点的作用,那么请问上面截图里这个限位开关1S101(不是热继,就是电气柜一个门限位)的电气符号这么画表示什么意思(就是开关旁边有个类似方波的这个表示)?知道的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是热敏类的开关,如热过载继电器、温度开关等等。

网友B:
eplan IEC库里有,系统重装了,eplan没装,忘记了。

网友C:
热继电器吧

网友D:
别想多,
没有按标准画图,
这个CAD画的,
门压下去就动作

网友E:
应该是没有按标准画的,样子是热继电器,其实是限位开关。(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