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 ASCII键盘

楼主(2018-04-13):
维纶通触摸屏键盘应该是运行的时候,看不到键盘上的字母符号,应该是删掉了键盘上的图片。键盘窗口显示如下图。请教各位要怎么恢复?

网友A:
如上图,新开一个文件用模板,拖到下面60多号画面,就有ASCII键盘的图片,把图片复制过来置于底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