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我看到一台设备的触摸屏上显示PLC的I/O点是活动的。比如说目前X0是导通的,X1是断开的,当在输入框输入X0,输入框旁边的指示灯亮,当输入X1时指示灯熄灭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A:
    指示灯不代表是你的X对应的点

网友B:
    能否有截图或者照片看看?

楼主:
    所有X点共用一个指示灯,厂里不能使用拍照手机,无法截图

网友C:
    管的有哪么严吗

楼主:
    触摸屏是怎么编的?谢谢!

楼主:
    它这个输入框起查询作用,可以查询x0,或x1等等这些plc的点的通断状态

网友D:
    我們廠內是做成一整個頁面
    使用三菱的
    也是類似的方法
    用MOV再加變址
    就可以達到查詢的功能
    連註解都可一併顯示

网友E:
    不知道你用什么触摸屏,
    我说一下最威纶屏的做法,
    指示灯关联到触摸屏一个点位,
    然后用宏语言处理输入X0,
    将输入关联一个变量pp,
    读取PLC值,采用命令,如GETDATA(PLC1,PP)
    然后将读取的值关联到上面的点位。

    不太明白,这样做的意义,除了显示自己会做这个之外,
    有什么意义
    直接一个页面处理这个输入信号更加方便。

楼主:
    小日本的设备

网友F:
    8楼的师傅做个3U或者Q单个点查询来给我们参考一下!做16个或者32个点容易,还没有做一个点的难

楼主:
我问的正是8楼所给出的例子,谢谢!不过没看懂,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E:
Z6存储输入的,输入10时
M7028为ON时,K8X10开始的32位存入D7945,D7946
M7029为ON时,K8Y10开始的32位存入D7945,D7946
这种处理方法应该是点数非常多。

楼主:
假设我用FX1S的可以实现吗,梯形图怎么写?谢谢

楼主:
8楼的师傅:你好!可以给出完整的梯形图吗?谢谢!

网友G:
如果是三菱的GOT,都不需要PLC编程,直接地址偏置,定义一个字开关,点一下自加16/或者自减16的软元件,对应的位指示灯软元件+这个偏置软元件,就能显示。比如偏置软元件为0时,可监控到X0-XF,点一下自加软元件,此时就可监控到X10-X1F的值

网友G:
描述:PLC程序X00-X1F的值
描述:GOT显示X00-X0F的值
描述:GOT显示X10-X1F的值
PLC为空程序,只是用来启动模拟和赋值。GOT显示X00-X0F,点下一页,显示X10-X1F。
描述:GOT画面程序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楼主:
但是人家只用了几个指示灯,用GP2501-TCC的屏组态的

网友H(2018-05-17):
感觉是简单的都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