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4):
大家好;
想用FX3U带3个FX2N-10PG定位模块是独立编程还是访问FX3U程序。如独立编程用什么软件,请指导。  谢谢!!

网友A:
属于扩展模块 编程类似于模拟量模块 都是对模块的缓存区进行控制  具体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B:
扩展模块的话通过GX编程软件扩展单元的话有自己的编程软件,具体软件问百度或厂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谢谢二位的解答但是还得不到要领

网友C:
10GM,20GM才支持独立编程,
10PG好像是1PG的升级版,支持差动脉冲

网友D:
在这上面,不能手把手教,智能指个方向
小侯

网友E:
1PG跟10PG的設定方式都是一樣
主要是靠BFM來做控制
即TO、FROM或是U\G來對緩衝區BFM進行讀寫

而10GM、20GM才需要用FX-VPS來做編程

网友F:
10gm 和20GM是独立运行的  你可以理解GM就是管理意思  就好理解了  10GM是一轴,20GM是两轴带插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