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4):
屏的I/O监控画面一般会做许多个指示灯,但小日本的设备只做了几个指示灯,通过输入寄存器来查找想要的输入或输出点的状态

网友A:
4个指示灯能表示16个位的状态…………8个指示灯能表示256位状态…………

楼主:
怎么写的?能否告知,谢谢!

楼主:
基本解决,但监控X10,需输入8,输入9监控X11,以此类推,不准确

网友B:
什么不准确,
不知道你看手册没有?
输入的是10进制,PLC内部点是8进制的。

楼主:
4楼的师傅有啥办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