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用CODESYS系统编写数据库

楼主(2018-04-14):
如题!------请问下如何用CODESYS系统编写数据库。

网友A:
完什么数据库,上位机PC写个支持MODIBUS的接口程序,本地PC用SQLITE,服务器用SQLSEVERS。这不完美解决了。PLC与PC232串口连接。

楼主(2018-05-29):
问过很多高手!都不好用这个来写数据库,最后只能够像2楼说的类似一样,我用的MODIBUS TCP/IP把数据传到上位机用上位机软件的OPC解决滴!

网友B(2022-07-11):
解决了吗, 现在我想做一下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