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动皮带停止时滑动距离过长怎么办?

楼主(2018-04-14):
我用伺服电机带动皮带运转纸板高速运转,伺服电机转速900转/分钟,纸板速度大约40米/分钟,遇到光电停止开关应该立即停止,但是遇到停止信号后,要过冲约10厘米,如何解决啊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是惯性导致纸板冲出去了还是感应延迟?可考虑定位运动+置位当前位置为原点的方式运转伺服,会帮你计算减速时间的;感应到运动停止有减速时间。

楼主:
应该是惯性冲出,因为速度不一样,滑动距离不一样

网友B:
提前减速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我以前是在感应位前再加一个感应点,碰到前感应点就减速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