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速度控制?

楼主(2018-04-14):
老师们,谁知道三菱FX系列PLC速度模式控制伺服电机怎么写程序?

网友A:
速度控制可以多多段速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速度速度,,让我的积分赶快涨

网友C:
控制电机的转速,例如用模拟量控制 10v对应电机的额定转速。也有一些伺服可以通过通讯控制,PLC要和伺服通讯。写入转速。

网友D:
速度速度,,让我的积分赶快涨
史焕龙

网友E:
我用485通讯写过转矩,速度应该一样用通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