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QD75D2N的问题。

楼主(2018-04-14):
QD75D2N定位模块下面有个差动驱动器公共端子, 这个端子有什么 用,正常使用时需要接线吗??望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屏蔽线与驱动器屏蔽线连接在一起
下载积分:+1(thinkrain)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2018-09-26):
就是信号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