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问数字前H代表何种意思

楼主(2018-04-14):
w 在前应该是内部继电器
请问数字前H代表何种意思

网友A:
有的型号是表示带断电保持的内部继电器。

楼主:
原来是断电保持用,感谢楼上的说明
要使用的PLC 是CH1P或CH1E,

网友B:
H带边到是掉电保持

网友C:
H是内部保持软元件,状态可以断电保持。

网友D:
断电保持 那是一个字 也可以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