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触摸屏上监控程序
cjfeng822

楼主(2018-04-14):
三菱触摸屏怎么在触摸屏上监控程序

网友A:
建议不要,以屏的运行能力,达不到想要效果。
在屏上监控是客户要求
cjfeng822

楼主:
客户要求要在屏上监控程序

网友B:
三菱高端的触摸屏是有这个功能的,貌似做好触摸屏后,还需要一起下载一个什么控件,我在上海三菱的展会上见过。

怎么在触摸屏上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