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5):
向大家请教一下台达的问题

1  扩展输入输出的疑惑        昨天 看到一台达plc 扩展输入模块扩展输出模块用V w2 w3做标志。心中非常疑惑,怎么不和三菱一样?
                                                 主机输出最大题点Y27,输入最大点x17.    如果加了输入扩展模块,输出扩展模块,
                                                    扩展输入和扩展输出的地址应该从多少开始?

  2  定位和回原点指令的方向信号,是plc自动置位的,还是程序里面预先置位的?脉冲+方向控制方式,脉冲和方向输出点置on,有先后顺序要求吗?

       请用过台达plc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输入和输出加扩展和三菱是一样的比如你输入主机是到X17加扩展的话就从X20开始 输出也一样 但是如果前面没有到X17(不足8点 按8点计算 比如主机到X15,扩展就从X20开始) (另外主机不到X20或者Y20的,扩展从X20或者Y20开始,主机超过X20或者Y20的就按前面说的)
第二个 方向和脉冲都是自动置位的 且不是不保持的(三菱的好像是方向保持的 方向好像是需要先置位的)
感谢你的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输入和输出加扩展和三菱是一样的比如你输入主机是到X17加扩展的话就从X20开始 输出也一样 但是如果前面没有到X17(不足8点 按8点计算) 后面加扩展也是一样从X20开始 加混合的好像是从X30开始
第二个 方向和脉冲都是自动置位的 且不是不保持的(三菱的好像是方向保持的 方向好像是需要先置位的)

学习了谢谢指导

楼主:
非常感谢一楼的指点,
现在我也找到说明书了。

手册好像有个问题没讲到,

  ddrva 定位指令执行中,驱动条件中断了,会怎样停止?立即停还是减速停没看到说明,
另外间隔一个周期以后, 再次启动一个定位指令能正常运转吗?
    请大家再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一楼的指点,
现在我也找到说明书了。

手册好像有个问题没讲到,

1、定位指令和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当指令前置条件被中断后会减速停止 减速时间在特定的寄存器中 不更改默认是100ms
2、定位指令连续输出是需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以上(原因是M1029等脉冲输出完成标志位会ON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定位指令和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当指令前置条件被中断后会减速停止 减速时间在特定的寄存器中 不更改默认是100ms
2、定位指令连续输出是需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以上(原因是M1029等脉冲输出完成标志位会ON一个扫描周期)

明白了,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主要是想用定位指令,实现JOG点动,没用过台达的怕报警,所以有此一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