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紧急求助各位,维纶触摸屏简体程序怎么改成繁体?

楼主(2018-04-15):
是这样的,触摸屏程序已经写好了,很多界面。客户是香港的,当初没有想到要繁体。所以就直接在自己的简体系统里面写的触摸屏程序。
现在要把这个简体改成繁体,怎么弄啊?
我在繁体win7 装了繁体的维纶软件包,编译我的简体触摸屏程序,编译通不过哎。
咋整哎?

网友A:
简体版系统其实也是可以写入繁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体版系统其实也是可以写入繁体的
请问一下,怎么弄?

网友A:
在编辑触摸屏的时候,电脑使用输入法切换到繁体,然后再下载进触摸屏就可以了。不一定是繁体系统才可以做繁体触摸屏。

网友A:
我的电脑是搜狗输入法

网友B:
触摸屏设计元件的时候,元件属性里字体改成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