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系列怎么回原点,使用步进电机。

楼主(2018-04-16):
看手册怎么需要两个信号,原点接近,原点信号才可以。机构上只有一个原点感应器,怎么弄? 是不是可以将原点接近信号逻辑改为常开,原点信号改为常闭就可以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多看看手册,写的很详细!
QQ:569456723

网友A:
算了,我还是截个图片吧
QQ:569456723

网友A:
检测方式用方式2,不用原点!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