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8-04-16):
我在做上海沪东重工的一个隔音房,客户要求从人机界面上输入相应的风量,变频器能自动调速
我选的PLC是FX3U-80MR。模块是FX3U-485ADP-MB。变频器是浙江耀华的,其通讯协议是modbus
第一次做这样的工程,不知从何下手,望高手指点,最好有工程案例

网友A(2018-09-05):
只是要調速~~建議用DA模組控制
0~10V對應最高轉速(風量)
最簡單

网友B:
把风量转成变频器的频率,不知道行不行
shaoxiaoqing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用三菱变频器应该好通讯吧
shaoxiaoqing

网友C:
可以用这指令试一下

网友D:
FX3UPLC控制变频器有好多种方法;MODBUS通信有专用指令,很方便,还可以用模拟量控制,PLC是晶体管的可以用脉冲控制,都很简单,看看手册,如果要求不严还可以用多段速控制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49962.html
QQ:569456723

网友F:
很简单的 modbus

网友G:
不用plc更简单

网友H:
给你说个好办法 特别简单 用触摸屏485变频器 频率来源用通讯 运行命令用PLC 或者通讯都行 不懂可以加Q 一起学习 1834871885

网友I:
查手册,有专用指令,很简单的

网友J:
我是个PLC小白,我客户要求在威纶上面要调速,我买了个FX3U-4DA 回来,发觉自己不会写
,后来认真去看了下变频器的说明书,直接用继电器模组组成多段速控制,在3U PLC加了几十步程序完美解决了调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