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5U与威纶通TK6071i触摸屏通过485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8-04-16):
如图是接线和软件上的设置,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A:
PLC站号,没设置对

网友B:
校验位一个奇校验一个偶校验
是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以前师傅说 昆仑通态的通讯很容易通讯不上 不过你看一下通讯格式都是对的 写触摸屏程序的时候看一下串口设置 实在不行就找400

网友D:
奇偶校验不对

网友E:
看看触摸屏的针脚对不对

网友F(2018-06-10):
自己看连接手册
下载积分:+5(apei2014)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