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欧姆龙

楼主(2018-04-16):
一台设备上有三个机械手,PLC我选择用CPIH,用哪种方式通讯好呢

网友A:
先吐槽一下:你的头像太激情了
!言归正传:首先你先确定一下机械手和plc支持哪些通讯,然后再根据要求选择。要求不高的可以直接无协议或者modbus-rtu通讯。

网友B:
盗用之前一位大师的头像

网友C:
胸大来了

网友D:
个人建议欧姆龙用devicenet通讯最好

网友E:
数字哥,快来看**,有人用了你的头像

网友F:
1. 要看你的机械手支持哪些协议;
2. 如果机械手支持的协议里面有Omron的协议,那么要看是哪种,如果是HostLink、Toolbus等,可以用CP1W-CIF11,但如果是使用Modbus-RTU、或DeviceNet、Control-Link等,则需要追加1个CJ的转接模块,然后在扩CJ的通讯模块。

网友G:
三个机械手,你想修改和控制数据吗

网友H:
我是来看头像的,哎,好晕啊!

网友I:
此抖胸非彼抖胸也

网友J:
胸大伤脑

网友K:
举报,盗版的抖胸舞,正版已被举报

网友L:
如果不需要控制数据,直接IO接线就好了,不用通讯

网友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