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6):
请问各位牛人
小弟工厂有一台垂直升降机,某日升降机构有问题,后续维修后一直发生定位会一直跑位的状态
例如指定位置Y轴 685mm
但是上升下降运动30多次以后会少跑0.1mm慢慢的越跑越多0.2mm 0.3mm但是触屏仍然显示685MM
驱动器:三菱 MR-J2S-70A
伺服电机:三菱 HC-KFS73B

网友A:
你0.1mm是怎么来的?

楼主:
用尺量的

网友B:
看看连接机构是不是有松动

网友C:
0.1÷685这个误差不算是误差了。升降机一般用z轴表示,用刹车马达。还要看机构自重,和有负载时的重量。马达的连接方式?这些都要考虑。用的是联轴器还是其他?联轴器松动会有这样的问题。定位时,inp 信号的误差也需要查看。维修时,做了哪些内容需要关注。

网友D:
用私服软件监控下就知道了,

网友E:
用私服软件监控下看看伺服接收到多少脉冲,如果接收到的脉冲和PLC发送出来的脉冲一致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机构的问题了。不一致就是丢脉冲了。

网友F:
机械装置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存在间隙增大的问题,导致定位误差增大。解决的办法:一是重新安装,调整间隙,但是难度较大。二是针对开环控制,就修改程序,如果误差值为正,那么减少输出脉冲数,如果误差值为负,那么增加输出脉冲数,这个需要不断调试,确定脉冲数。另外,误差还存在累积问题,因此,每个循环工作结束后,要做一次原点回归操作。三是采用闭环控制或半闭环控制。闭环控制要用光栅尺测量实际位移量,光栅尺的选型和安装麻烦一些,半闭环控制就用伺服反馈的脉冲数,要确定每个脉冲数对应多少位移量,半闭环的精度不如闭环。
  • 下载积分:+1(ddybfl)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