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楼主(2018-04-16):
高压异步电机,6000v,900KW 应该选多大的电缆(距离比较近)

网友A:
哇
什么意思?

网友B:
能发个铭牌或参数看看吗?,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110-120a电流,50的吧

网友D:
这不是你选多大的电缆就能解决,你这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没专业的指导,会犯大错的!

网友E:
400平方的电缆

网友F:
重点是高压吧

网友G:
1. 电缆的电压等级要旋转10kV或以上的;
2. 根据电工手册计算电机的额定电流,再根据电流算电缆截面积。

网友H:
900/1.732/6000=87A,综合考虑变压器容量,启动方式等因数,选95的高压10KV级电缆最合理

网友I:
25或者35平

网友J:
ZR-YJV22-8.7/15 3*70

网友K: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最好请专业人士搞

网友L:
跟高不高压没多大关系,主要是看电流选电缆截面积,然后根据电压选绝缘层就可以了。

网友M:
电流是不大,但是电缆的绝缘性能要求比较高。

网友N:
高压电缆。。。耐压等级选好! 高压!!!慎重!!!
每天一点点

网友O:
这电压确实有点高

网友P:
算出电流啊,还有环境温度长度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网友Q:
重点是耐压吧!
诚交工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