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千步的程序大家都是如何想出来,写出来的?

楼主(2018-04-16):
新手!一直特别佩服那些可以编写几千步几千步程序的大师!我就有个疑问!那些几千步的程序大师们都是怎么想着写出来的?(听过一种说流程图编程的)还有没有其他大师来给点指点指点!

网友A:
不稀奇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先规划,规划好了,写几万步都是很正常的。你首先需要搞清楚设备机台的动作流程,这样就可以写程序了。

网友C:
了解设备工艺,跟设备工艺工程师对接好,别说几千步,几万步都可以。

网友D:
能达到工艺要求,越简单越好,在多步也是多余

网友E:
把复杂的任务分成一个个小任务,分块编写。
是用MC MCR 指令吗?前辈!分成一个个小任务,如何在连接起来呢?
下载积分:+1(jeffwang2011) 感谢分享!

网友F:
再多的程序都是一步一步写出来的,机器大了程序自然就多了,本来一个机器就收手动,自动,归零,定位,复位,报警,运算等等,一台机又分好几部分,程序就更多了。慢慢的写,写着写着一下就多了。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G:
跟着设备工艺走 写着写着就多了 后面流程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保护 保护先考虑人 然后考虑设备 然后再考虑产品

网友H:
程序都是依照设备的动作流程来写的,设备复杂动作多变的话自然程序步就多了

网友I:
熟能生巧~~~时间长了就会写了

网友J:
按照要求写,不知不觉就会写到几千步或者更多

网友K:
三万步的飘过

网友L:
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网友M:
主要是了解工艺,工艺需要才写那么多的~

网友N:
就是一步步慢慢写呗,边写边想边改,有的以前可以用的直接拿来用,还有的做了功能块的,还有技改或调试发现问题需要改的。

网友O:
主要是了解工艺,工艺需要才写那么多的~ 逐步分解动作,一步一步写下去 3000不知不觉就上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把复杂的任务分成一个个小任务,分块编写。
用块呀!

网友P:
把初始化、报警功能、手动功能、自动运行程序,写完就几千步了,其实自动部分占的比例很少。再加点通讯程序,模拟量处理程序,定位程序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几千步很快就有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Q:
学会了翻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没学会摔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