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博途plc1200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8-04-16):
为什么8ms的比较器到点了不通?求指点

楼主:
是因为pt不清零吗?

楼主:
我用了et也不行,哪位高手帮我找找问题

网友A:
你得保证你的OB循环周期为8ms以下

楼主:
在哪里设置?

网友B:
肯定是通了,不过通的时间只有3MS,你还没看见就过去了

网友B:
你把线圈改成置位就常亮了,不过后面得复位。

网友C:
时间太短看不到吧

楼主:
是的,时间太短了,改成秒就可以了

网友D:
电脑拖不动啊

网友E(2018-06-26):
黄灯在5-8毫秒之间亮了。过了8毫秒就灭了,电脑监控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