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单项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电机UVW怎么接?

楼主(2018-04-16):
请问,变频器单项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那么电机UVW怎么接?用不用改星角?是不是需要电机也是对应的220v?
希望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A:
是改三角吧,见过用宽频电机不用改的。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B:
见过不用改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不改也能用,星形改角形也简单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楼主:
那是不是电机需要用220v的?

网友D:
要看你的电机的,如果是3φAC220V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要不要改,但如果是单相AC220V的,不需要改,只要按照正转火线对U、反转火线对V、零线对W的顺序接上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E:
380v的要改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F:
不用改用了多年了,有些电机改了反而不能用。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谢大家。我已经实践过了,220v变频器输出UVW三根线,把380v电机改成角形,UVW分别接线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G:
与电机负载有关,负载小,直接接上,负载大,星改角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H:
可以改也可以不改,这两种我都试过,改成3角型时候会更有劲但电流大,星型的电流小很多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I:
如果是380Ⅴ的电机,要改成角接才能带负载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J:
380V电机原星接要改成角接

网友K:
一般电机铭牌有接线图的,三相220V是角接

网友L:
变频器功率足够,怎么接都行